大家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9-08-10):
大家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好像是用于硬盘上的,那是IDE接口.
硬盘

网友:
那个芯片貌似主板的BIOS芯片

网友:
请问这有什么用处?

网友:
貌似IDE转接卡芯片,

网友:
它两个IDE接口一样大小,不知道有什么特殊用途

网友:
看不出来啊 是个什么东西哦?

网友:
是不是IDE接口转接串口啊

网友:
是编程器吧

网友:
模拟硬盘的IDE卡吧

网友:
是不是仿真器啊。

网友:
电子硬盘?

网友:
我看着像硬盘BIOS啊,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不是串口转接卡,郁闷这种东西还是头一次见过,不知道有什么用处?

网友:
还是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照片拍清楚点

网友:
第一次见!不清楚。

网友:
这个东西也是在别人机子上看到的,它是很少见,不知道叫什么东东,有什么用处呢?

网友:
有些报税的机器 报税系统是不支持XP的。
那个芯片应该是单片机吧
他们给装个类似这样的东西,让电脑开机把一块硬盘虚拟成两个区,互补干扰,一个报税,另一个做别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说的。。。。

网友:
楼上说的差不多呵呵 我好像也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