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不亮显示器,但能启动XP。

楼主(2009-08-10):
有一块杂牌9400显卡,开机一长两短报警,主机能正常启动,能听到XP启动声音,但是显示器不亮,看显卡两个场管有一个似乎有烧的痕迹,用3055换后还是不好,测电感处无电压,求维修思路。

网友:
说了你能听明白吗?如果懂显卡电路自己就可以查得出来,看一下PWM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你先把  供电修起来吧

网友:
LZ 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是显卡问题的话,还能启动XP系统吗?

网友:
如果显卡有问题是可以启动XP的

网友:
又是一个菜鸟级的,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