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变暗

楼主(2009-08-10):
三星液晶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变暗  关机后再次开机还是亮1下暗掉电源指示灯是亮的

网友:
我碰到过这类问题,高压板上有4个C5706,炸了2个。换新后就好了。楼主好好检查一下高压板。

网友:
这应该是高压部分故障!可以用断开法判断是哪两路坏掉,然后只用好的那一路就好了!楼主仔细看下,板上应该有一个高压控制IC的,上网查一下资料看看哪个脚是检测脚,可以把它对地短接,然后用好的那一路高压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
高压保护了,看高压板了。

网友:
如果是74X,94X系列的就看电容爆了没?没爆就直接换升压变压器,成功率高于90%

网友:
我也遇到过,拆开一看,结果是电容鼓包了,更换,就好了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换高压板,高压板问题

网友:
呵呵,我的也是这个情况,问下大家,这种高压板多少钱,那有出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