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IBMT30 在LOGO画面定住

楼主(2009-08-10):
此机器是我花了200RMB收的`!   不知道有没有被摔过,屏幕报废  破的
故障就是无法触发 经过拆卸发现主板一供电电感掉下来了,所以判断机器肯定是摔过的
把那电感焊上后开机测试,不能触发,无意中把COMS电池拿掉可以触发,触发开机了在IBM的LOGO下一直定住 所以只到现在  必须把COMS电池拿掉才能开机  怀疑是光驱硬盘检测不过,所以把所有设备都拿下,故障依旧  内存也更换过,故障依旧
望高手能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本人暂时怀疑COMS电路有问题

网友:
应当是桥BGA脱焊,一般摔过的机器机率很高,按住桥开机看看

网友:
南桥虚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