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出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8-10):
今天碰到应该奇怪的问题  去一个客户家装系统 系统都是能正常的写入 就是出不了安装界面
用了很多 的光盘   包括安装版。。。也重新格式化分区过 就是不行  同时也换了光驱什么的
写系统 结果还是老样子。。。真是纳闷了

   静下来想了想 能正常的写入说明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存在  就想最小化系统看看  才下了光驱就好了
系统一切就正常了  上了光驱就是不行 真是什么问题呢? 说兼容性问题那也不可能的啊 都用了那么多年的老机子了 。。。

  忘了说下配置了  忘了看什么型号的主板了   478的板子  赛扬1.5  256内存 80GB硬盘

到现在也没弄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光驱百分百是好的  IDE接口和线也是好的。。

网友:
安装不了  建议你用MHDD查下硬盘!

网友:
我也碰到个,还是个害尔的电脑,换硬盘OK了

网友:
你摸摸南桥是有不是发烫

网友:
海尔有一批机子存在硬盘质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是否没有设置活动分区,因此起动时找不到启动文件。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换了主板就好了1

网友:
你发错贴啦  这是维修经验区啊 兄弟

网友:
我觉得不是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换了一根40芯的数据线就可以了  不知道你的行不行

网友:
我遇到过    硬盘   光驱一起插,进系统得5分钟,把光驱去掉正常进,把能换的都换了    只要接上光驱就那样,主板是新的    原来的那个内存的MOS烧了    后来老板跟人家说   不用光驱的时候  把他去掉   这样可以更好的保护光驱

网友:
把主板换一快试下!

网友:
有的杂牌478的板子就是酱紫的。系统都是能正常的写入,就是出不了安装界面,需要把光驱卸了才可以安装系统,全装好后再把光驱接回去。这样系统就认到光驱了。原因在于BIOS编的有问题,在DUAL PCI IDE Mode和IDE MASTER Mode的衔接不好。可更新BIOS解决。

网友:
如果是品牌机的话,应该是一键恢复造成的,把一键恢复卸载掉就行了

网友:
不  我认为是内存的问题 前几天刚碰到, 不过楼主我想你还是先用PE试试
我不相信楼主连主分区,兼容性都不知道吧,我就不多说了  还有像楼上红尘浪子 说的我也见过,的确
都试试吧 祝楼主好运吧

网友:
不  我认为是内存的问题 前几天刚碰到, 不过楼主我想你还是先用PE试试
我不相信楼主连主分区,兼容性都不知道吧,我就不多说了  还有像楼上红尘浪子 说的我也见过,的确
都试试吧 祝楼主好运吧
引用 网友B:

呵呵当然试过PE的啦。。。还有就是不会用了这么多年的电脑才出现兼容问题的吧  再说了我也换过硬件的啊   像这样去掉一个光驱的就能用了客户是不会换的 哈哈。。。。

网友:
自己制作个U盘启动不就可以了
装系统不一定要用光驱的啊

网友:
那最终是怎么解决呢?  期待答案

网友:
硬盘主分区表有问题。可能是安装过一些还原软件。

网友:
上面有朋友已经回复了。先检查一下是否有还原软件。正常卸载后再安装系统。

网友:
我也碰过类似的,我用电脑市场的系统可以安装完但进不了系统。后用深度的就不能进入安装画面,换板后一样的问题,后来DM了硬盘后一切OK……

网友:
有的品牌机的硬盘有软件保护的,比如海尔的...先解保护程序

网友:
从硬盘安装啊,去网上下载个GHO文件直接从硬盘安装也可以搞定。我曾偷懒 把一台电脑备份然后就是大肆的一键还原,一下午装了80台电脑!(*^__^*) 嘻嘻……

网友:
我遇到这种问题,有的我是跳硬盘和光驱跳线后OK。有的板我刷BIOS后OK,还有的是直接换光驱了(光驱和主板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