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联想液晶 有一条条横线

楼主(2009-08-10):
19寸联想液晶 有一条条横线,然后横线越来越多,最后上下分三段慢慢变黑,只是什么问题呀?
横线
联想

网友:
把屏线擦擦看!应该是屏上面的驱动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屏的问题多多。

网友:
屏坏的话就没修的必要了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有的地方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