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来水修复两块主板

楼主(2009-08-10):
客户送一块INTEL845原装板子,故障现象为不跑码,上内存掉电.查所有的电压正常.一气之下,将自来水龙头开到最大,对主板进行冲刷,关键冲刷点为CPU座子,AGP和PCI槽,斜侧冲刷南北桥.之后将其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半天.(注意:冲洗主板之前要将电池和BIOS取下).待水蒸发完全后,上电,点板通过.
另一块INTEL915GAV如法炮制,均成功修复.

网友:
这是真的么?强人啊!

网友:
没有听说过这样也可以的

网友:
是的,我都经常用自来水来修好几块板和显示器

网友:
我有一箱子主板,哪天冲一下试试,没准能冲好2块那

网友:
这样子省事,死马当活马医,呵呵。。。。。

网友:
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

网友:
这自来水有什么不同吗!你是哪里人呀!我想买点你们那的水

网友:
自来水 当 洗板水用
省钱呀、、
以后大家 就这么 用了
可是现在 浙江这边 没天阳了  雨水,台风是蛮多的

网友:
还有这等事情,用自来水就能修好主板??

网友:
楼主的方法是在本论坛学的吧!!!半年前我就干过了!

网友:
这方法的确管用,而且在一些疑难故障时能起来出乎意料的结果,我很早就在用这个方法了,
祝愿大家都能用这个方法修复一些无头绪的板子。需要注意的是,洗完一定一定要晾干,
最好在太阳下多待些时间,有条件在风扇底下吹会快一点
我的方法是在上电前用风枪稍稍吹下南北桥,因为不太容易干透

网友:
真有那吗神吗.还是头一次听说过呢.
有空的时候也试试.

网友:
楼主的的办法论坛有好多人在说,我还没试过,担心把板子弄挂了,改天找几张修不好的试试

网友:
高手啊,,够猛啊

网友:
LZ运气真好.我怎么就没有遇到。学习了

网友:
都还是担心以后的问题,毕竟都是进过水的板了.

网友:
这样是不是冲掉板上的灰尘呀

网友:
以后遇到没折的也试试!

网友:
能不能修我不知道 ,不过我在接触修主板以前,把自己的电脑主板放在自来水下冲过(去除灰尘),晾干后,照样使用。 我好像在那本书上见过可能有些电容放在水下冲洗会出问题!
说的不对的地方高手指点哈!

网友:
我也有点不太相信哦

网友:
原因可以是灰尘积累太多!!我想用高压泵吹一下,也应该可以!

网友:
主板没冲好 当心把 CPU 给挂了 呵呵

网友:
用水冲是什么原理啊??主要是冲掉灰尘吗?请知道的师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汗~~~ 晒着人家拾破烂的捡走了!

网友:
这样都可以,真是牛人。有空试试

网友:
这方法的确管用,我常用这种方法修主板和电器的,冲后用热风筒吹,使板子的温度在80度左右。

网友:
...
这个得佩服了
估计 修好了 以后还得出问题

网友:
圣水..... 给我也弄点 我也好冲几块

网友:
我这自来水可没你那么纯,泛黄

网友:
LZ说的这种方法修主板 是不是把主板死马当活马医了?呵呵

网友:
有这等事?实践下。

网友:
我也试过,但过不出一个月,主板就会变得锈迹斑斑。而且主板干后有很多水迹。

网友:
这也行啊??真见识了!!!

网友:
都是强人啊,我没那个运

网友:
假的吧,从水洗就不怕插糟这些东西里的触脚氧化或生锈?

网友:
高,的确是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CRT都可以这样???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呀!

网友:
哪天冲一下试试

网友:
不要冲,那样会生锈,腐蚀主板的

网友:
只能当运气的,那天摸彩了

网友:
这样也行啊,改天我得多试试了

网友:
这个方法我也常用,修不好的主板 都先用水清洗一下 清理掉所有灰尘  待干了之后在修理 。
不过我可不敢放特别毒的太阳下晒 怕电容受不了。

网友:
洗洗更健康?!!!不会把.............

网友:
我也曾这样修好过板子

网友:
那不氧化咯吗??能用住吗??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注意点: 当心捡垃圾的把你的板子 捡走了

网友:
用简易烤箱  把主板烤好的就有试过  用水冲洗倒还没去试过 空了那天拿2块板开试下 呵呵

网友:
啊,拍案惊奇~~~~,有机会一定要水洗一下板板~~~

网友:
自来水冲板我也冲过了,主要是板子太脏.

网友:
强人啊。
明天找两块主板试试。

网友:
我用这方法修好过液晶屏..............

网友:
这一招太牛比了,以后我们就不用修板了,直接冲板吧

网友:
我种修法我经常做了,,也是经常修好的。

网友:
我倒是清洗过几块好的显卡

网友:
好方法哦,哪天我也试试。

网友:
这个办法牛啊

网友:
几解不用洒精泡啊

网友:
哈哈!这事儿我早干过了,朋友的坏ASUS KT400主板扔给我了(以前给雷劈过,网卡已经废掉,插上独立网卡可以坚持),我也是一洗了之,晒干后,可以点亮机器,摸了下南桥,比较烫,为了保险,粘了块散热片,板用到现在一值很正常。
另外,有块IBM 15G的硬盘,故障是开机就听到咣当咣当的声音,检查电路板未发现有虚焊的地方,直接拆下后,扔在超声波里洗之,晒干后,装回,果然有效。

网友:
真是利害哦
$$$把这技术学习学习

网友:
这也没什么,我曾经洗车的水泵洗过两块主板(压力调小一点),然后用气泵把水吹净,再用汽车贴膜用的风枪吹干。一切就OK!

网友:
第一次听说,有机会试试!

网友:
又学到一招绝招

网友:
他用自来水冲洗可以清洗插槽,斜着冲桥是不是相当与个桥加焊啊,不过这可要讲究技巧的,一不小心掉了一两个小东西就玩大发了.

网友:
哈哈!这事儿我早干过了,朋友的坏ASUS KT400主板扔给我了(以前给雷劈过,网卡已经废掉,插上独立网卡可以坚持),我也是一洗了之,晒干后,可以点亮机器,摸了下南桥,比较烫,为了保险,粘了块散热片,板用到现在 ...
引用 网友B:

硬盘的电路板在超声波清洗机里清洗?这也行嘛?超声波清洗机里放的是普通水吗?请您回复一下!

网友:
我也洗二块试试。刚洗 了一块,把手刮破了。贴了个创可贴,继续洗。

网友:
我也试过,但是没有成功的例子

网友:
这都行呀?客户有没有晕倒呀?

网友:
这样也行啊,好久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主板水洗我倒用过,显示器你是怎么弄的

网友:
真是板修烦了
什么方法都用上了

网友:
雷人啊  对我新手是不敢想的     佩服佩服

网友:
是不是把板上的灰都洗掉了

网友:
脑子搭牢的主板就用脑子搭牢的方法!真的灵光吗?

网友:
还有这等事情,用自来水就能修好主板?
找几张修不好的试试

网友:
有怀疑的朋友可能没试过,我洗过,真的是干净的不得了。芯片上看不见的字洗完后清清楚楚。据说工厂都是用水洗的,然后烘干的。

网友:
不知道你的板子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