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代工的754主板求解

楼主(2009-08-10):
V星给联想代工的754主板 型号是MS-7102 此板唯威盛南桥 IO为83687THF 故障是测试卡在跑到D0处会有一声滴声 然后直接跳到41 主板一直滴滴滴的报警 声音很块,不上内存唯C1  全板
工作电压正常 复位时钟也正常 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 SPD  还有主供电  和时钟都是正常的,量测内存到CPU的沟通线阻止一致,按压北桥 和U座 还是一样,请教各位大侠,是不是要重新刷BIOS 。

网友:
大家帮忙看看  版主 在不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754的板CPU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如果桥严重虚焊的话,按了也没有用的,先刷BIOS,还是不行,就重一下桥,先简后烦

网友:
十分感谢大家, 我这个CPU 绝对是好的 我从自己用的电脑上面取下来的。还有请问大家谁有这个板的BIOS资料啊

网友:
饼哥   有没这个BIOS的资料

网友:
北桥虚焊应该是

网友:
额,典型的BIOS问题咯,不过有时内存没插好也会显41,桥的可能性不大,但也有,还有很小的可能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