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小本本dyna book加电不开机

楼主(2009-08-10):
今天接了一台东芝小本本,客户给机器喷漆了,键盘下面也有,主板上也有,现在加电不开机了,电流上到0.48就不动了,开关闪,硬盘灯一直亮,内存换了还是不行,CPU是板载的,CPU也有电压,内存也有,时钟,BIOS和CPU的控制芯片都吹了,还是不不行,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啊 ,不胜感激啊 。谁有图纸的话,也可以给传一份啊,太谢谢了

网友:
你看一下Q2 那场管 输入输出有没有3V和5V输出啊!~
Q2的3V和5V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