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P3的机器在没光 软 驱不支持USB外接设备怎么装操作 ...
NEC P3的机器在没光 软 驱不支持USB外接设备怎么装操作系统

楼主(2009-08-10):
NEC P3的机器在没光 软 驱不支持USB外接设备怎么装操作系统
我把硬盘放到其他电脑上分区做系统装回到本机上还是一样认不操作系统
他必须是原装光 软 驱 给他格式化才能做系统
除了找同等档次了机器外 那位大哥还有更好的办法指点一下 小弟万分感谢!
电脑
硬盘
格式化

网友:
有没有知道的告诉下 谢谢

网友:
用GHOST在台式机上GHOST完以后,在笔记本上装应该可以的,

网友:
我试过了不行啊还是一样 他只认原装的光 软驱给他格式化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硬盘拆下来,用专接口挂台机上做,不过上次弄IBM的不行,好像IBM的机器,硬盘必须在本机上分区才行

网友:
IBM 的还是比较好办 就是这日本鬼子的东西比较烦 因为手上没有同样的东西

网友:
用网络克隆吧

网友:
不认XP,但是应该认DOS。本机从DOS启动后,用DM再分下区,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把硬盘装到别的笔记本或台式机电脑用format c:/q/s格式化后,再装回去看没有c盘符,没有再换一台电脑格式化直到有c盘符就可以装系统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的硬盘应该是IDE的,把硬盘接到其它是IDE硬盘并且有光驱的笔记本上,做一张DOS启动光盘,(从网上可以下到),然后使用光盘启动,分区格式化,最好保留一个FAT32分区用来拷安装文件。然后将全部的I386目录拷到硬盘。最后把硬盘插回去,从硬盘启动安装。
要注意的是,分区时别忘了设置活动分区;拷i386时注意里面还有子目录(所以最好把硬盘用IDE接口接到其它机器从WINDOWS下拷);再有,安装前要运行SMARTDRV.EXE否则会很慢,这个文件一般的WIN98安装盘里都有,记得要有CONFIG.SYS文件并且有HIMEM.SYS。

网友:
谢谢 楼上的大哥,讲的很详细 我试过了还是不行,关键是现在连DOS 都进不了啊
7楼大哥能告诉我一下怎么用网络克隆,讲详细点 因为我从来都没用过 谢谢 !

网友:
这种方法也许可以:你的硬盘应该是IDE的,把硬盘接到其它是IDE硬盘并且有光驱的笔记本上,做一张DOS启动光盘,(从网上可以下到),然后使用光盘启动,分区格式化,最好保留一个FAT32分区用来拷安装文件。然后将全部的I386目录拷到硬盘。最后把硬盘插回去,从硬盘启动安装。
要注意的是,分区时别忘了设置活动分区;拷i386时注意里面还有子目录(所以最好把硬盘用IDE接口接到其它机器从WINDOWS下拷);再有,安装前要运行SMARTDRV.EXE否则会很慢,这个文件一般的WIN98安装盘里都有,记得要有CONFIG.SYS文件并且有HIMEM.SYS。

网友:
用网络克隆是最好的办法啊

网友:
遇到过一台东芝的老本本也是一样,后面还给那他.

网友:
把硬盘接到别的电脑上,将GHOST文件拷到硬盘里,再运行DOS后将GHOST文件恢复回来这样行不行啊?

网友:
用网克吧,,

网友:
我已经弄好了 找到光驱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