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NIX下的一个测试程序 我不理解 贴上来分析下?

楼主(2009-08-10):
请问括号里的二进制是什么东东啊 ?

#########################################
# MAIN TEST
#########################################
TailTerm("init");
TailTerm("up");
Alt_Test("00100000");
Sampling("00100001");
test_start_info("00100100");
widgeon_on("00100200");
tester_poweron("00100300");
connect_linux("00100400");
get_fsp_ip_addr("00100500");
connect_fsp("00100600");
fsp_state("00100700","standby_pretermination");
CheckAndUpdateFirmware("00200000");
setup_fsp("00200100");
UpdatePdd("00200200");
writeSmartChipVPD("00200300");
#WriteVPD("00200301");
VerifyVPD("00200301");
vpdfields("00200400","write");
DateAndTime("00200500");
Load_Dra("00200600");
Check_Fsp_Usb("00200700");
Serial_Wrap("00200800");
SPCN_Wrap("00200900");

网友:
可以确定的不是2进制(2进制只有1和0),可能是是某"value"。
Alt_Test前面的缩写可能是“定义”,具体还要看定义属性。

参考CVI

网友:
这要看完整的程序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