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0):
我有个老本本使用的是ATI RAGE MOBILITY P/M AGP2X 主板上是两颗2M的显存,请问能不能更换成4M或是8M的?请有资料的师傅们帮看看,谢谢
资料

网友:
可以,你要找到这个BIOS或都把你BIOS改8M的显存

网友:
這個做法以前有看人做過,主要修改一些參考和電位
詳細資料要找過才能確定

网友:
谢谢,不过我现在第一步就有问题,这是两颗2M容量2BANK,50个脚的颗粒,手上最多的是54脚的4BANK的8M颗粒。。不知道有没有4M的颗粒50脚的呢,如果这一部搞不过,就先不谈BIOS了,呵呵

网友:
这种显存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网友:
需要bios支援的
不然你即使能找到可代换的 显存 实际还是只有4m的 容量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