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加焊GPU时听到“咔”一声

楼主(2009-08-10):
5200的显卡128M,128位,大花,用MATS测,只有0-31,65-128位都出错,怀疑可能是GPU虚焊,给加焊时听到“咔”一声,上机后黑屏了,是不是我给吹爆了,救命呀

网友:
温度太高了,吹爆了

网友:
肯定爆了。

网友:
如果响声可以听见八成应该是GPU挂了,没必要了修了,留下来拆件吧

网友:
核心爆了,温度打太高了

网友:
:'40块又没了

网友:
高.是不是盯着GPU猛吹.

网友:
看到这种报错就吹GPU?
你的依据是什么?
有很卡就是由于像你们这么修给报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不知道我这样认为对不对:一张显卡应该不会一下子6个显存一起全坏了。请给一点建议

网友:
吹?不是用烤的吗??
会不会6颗一起坏,这个谁也都说不准.但是最基本的,如果是空焊的花大部分卡在按压GPU后屏幕是都会或多或少的有反应.如果你真的认为GPU有问题,也可以先补焊.不过这个就要看手艺了.手艺不好建议先从容易焊接的下手.

网友:
恭喜恭喜  恭喜

网友:
经验不够,
我是下面烤,上面吹的,可能风枪温度太高了吧

网友:
以前显存供是1。85V,我今天才把电压降下来了,2。54V(方法如图)。会不会真的是显存都烧了?

网友:
如果你懂的话,可以把显存搞懂是什么东西,我再给你讲,要不讲了也白讲,
还有BANK是干什么的?主要起什么作用的?这些都需要学的?
不会不要问我,因为我不会给你讲。你的态度我不喜欢。

网友:
楼主的显卡 应该是山寨版的  后期无铅产品

加焊时应该没有烤除水分来着

但你操作不当  不管是有铅无铅  都会放炮的

网友:
加焊之前最好把显卡烤下 烤12到24小时  105到115度   烤了的话一般不会起泡的  ! 我才开始修显卡的时候   就是没烤水分  结果加焊的时候爆了   主板也是一样的!  现在在装芯片和加焊之前 都要烤   就不会爆了! 当然  温度要控制好!

网友:
请问大家,加GPU的时候温度多度为好呢,我一般是370度.你们呢?

网友:
呵呵,不懂的请教坛子里的高人,或者上网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面370度,太高了吧,我一般才用280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C:

“烤12到24小时”,要这么久吗,别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