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难题。。。。

楼主(2009-08-10):
此板大面积进水,清洗干净后。。
VCC5M VCC3M VCC1R8M VCC1R5M VCC1R2M U61 63PIN 64PIN有3M_ON 5M_ON U61有3M 5M反馈供电 VCPIN24有24V 但U61就是不出MPWRG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测出问题来了,是RTCRST#短路了,但是因为D6烧开路了。。3M没有继续短路到南桥。。。南桥外围元件对地阻值也正常,所有误以为南桥没问题了、
现在换了一个D6上去,南桥马上发热,电流去到0.5A。。。D6继续烧开路,电流又变为0A了,估计就南桥挂了。。正在尝试换南桥中,哈

网友:
楼主加油!经验是慢慢积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