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8KDA3I主板电阻阻值

楼主(2009-08-10):
手上收到一块EP8KDA3I   754主板,被雷打了,换了桥能触了,但电源IC SC2643VXTS的第三者7脚外接电阻R810已经被拆了,手上有此板的兄弟告知一声,这个电阻是多大的,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
R810应该是图纸中的R10或R9,和R5 R4做为一个分压,应该R10和R5的电阻是一样,R9和R4的电阻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