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N奇怪问题,想不通

楼主(2009-08-10):
ASUS K8N IO发烫(IT 8712F-A IXS),不上电.换了IO(2个)后待机时都发现:诊断卡上3.3v,+12v,-12V指示灯都亮,并且绿线5V被拉低为2V,但是可以上电并且点亮,请问这是为什么?换的IO不好?请指教

网友:
你说的待机是上电的情况还是什么?换了I/O能上电那你换的是好的咯,不怎么可能你两个都是坏的吧?测试卡不亮你可一测槽电压看有无电压啊,有的话你的卡问题,

楼主:
"诊断卡上3.3v,+12v,-12V指示灯都亮."----正常的话+12V,-12V指示灯是不亮的.所以想不通

网友:
查5V和VSB 5V切换的那个管

网友:
摸摸网卡热不/

网友:
DUAL电路有问题。卡上的12V -12V和3V是不可能亮的。说实话我感觉LZ说的不清不楚的没法判断说的问题是不可能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