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md主板独立显卡不能用

楼主(2009-08-10):
联想amd主板板载显卡可以用,但是插上独立显卡不亮!哪为知道的朋友请指点一下!

独立显卡插槽 电压 正常,北桥重新加焊了一下,问题依旧!

在线等朋友帮忙!!

网友:
急啊 有人在吗?

网友:
插上独立显卡不亮,应先确定显卡是否完好,清理一下插槽和显卡金属脚,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打AGP的AD线,测VDDQ共电看正不正常,正常得刷个BIOS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板,重做北桥了也不显,集成的可以显,最后没有搞定,还给客户了

网友:
BIOS设置,AGP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把集成显卡关闭

网友:
显卡换过了 显卡糟也清理了 !  客户要的急没来的急刷BIOS

在这谢谢大家提供的意见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LZ

网友:
换个别弄号的显卡试试了!我有一个板就是NF7300可用,ATI2600 NF8600以上的就用不了!

网友:
清CMOS试试

网友:
刷BISO试试。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过没修好过。有没有修好的提供下经验。小弟先在这儿谢过了

网友:
我遇到是清除COMS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