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会白屏现象

楼主(2009-08-10):
我有一台戴尔1501的笔记本用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会白屏请问是显卡稀罕还是北桥稀罕,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ATI 1150的显卡吗?白屏后压显卡试试就知道了,应该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1150的,不过它白屏之后关了机在开机是有显示的、、

网友:
屏线重插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它白屏是死机的喔!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想再确定一下,如果是它显卡稀罕,那他每次白屏死机之后,它怎么每次关机在开机都可以用的,而且又可以再正常使用,麻烦各位高手解释解释谢谢啦!因为他显卡那里四周都用那些胶捏住啦!所以我不想轻易加焊显卡、、、麻烦啦谢谢、、、

网友:
白屏的时候你可以外接试一下,一般都是显卡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