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修奇怪T42,送修不加电,按电源开关无反应,我下了电池,正好有事就放了一会儿

楼主(2009-08-10):
等空了下来,准备测机,接电源,竟然可以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晕倒了。
但还是不放心,插上电池,再开机也正常,于是放上一段时间,等第二次去开,按开关无反应,不触发。心想肯定还是有问题,不能有侥幸心理。
  于是拆机,待机电流正常,3.3V 5V 1.2V 1.8V都正常,开关处有开机电压3.3V 按开关待机电流一下从0.03跳至0.02无触发。再测待机除1.8V电压没了,其余都正常,而且要断电再插电,1.8V又正常了,怀疑南桥有问题。于是查了一下外围阻容元件都OK 也没有短路现象。怀疑1845有问题。于是去找芯片。等找回来我想再试试看,
奇怪的事又来了。又可以开机了,而且多次开关一切正常,于是又上电池放一段时间,也一直都正常。真的是晕了。
  后来有次开机发现鼠标触摸板不会来。重插一下好了,只有左键无反应。心想可能这个原来就有问题吧。装好后又发现一次触摸板不会来。又重插一次好了。
  现在好象一直好用。没有问题,真是想不明白。
难道就这样糊里糊涂收钱??真是难得糊涂啊!

网友:
这样也行啊?机子不稳定···

网友:
不敢保证以后就不出问题了

网友:
这样也行啊      呵呵    学习啦

网友:
机子不稳定···还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

网友:
我的IBMT40 也是,有时候开不开机,开不开机的时候把电池拨下来 用适配器就能开机啦 开机后再拆上电池也正常,修也没有修,这两天一直使用也没有出过问题,难道跟楼主一样糊里糊涂的收钱吗?心里有点不踏实

网友:
查查CPU供电那个芯片吧,经常虚焊的

网友:
哈哈。这样也行。过几天又回来修了

网友:
其实很多机子都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机子充电充久了 或者电池用到一点电量都没有的话好像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个人认为可能是电池里面的好像有个芯片有什么记忆功能 估计就是过度充放电造成的
具体原因我也不是很知道
以我的经验
不过这样的机子一般后面都会稳定的
楼主应该不用担心

网友:
哈哈,稀里糊涂的事多的去了,呵呵

网友:
这样也行?太有才了

网友:
还别说拿走后到现在都没有出现过问题。真是有点头晕了

网友:
我遇到过方正的老本子 键盘按键不好使了 就是  ASD建 原先遇到过几次 这样的 我就把X建帽拆了 拿无水酒精清洗下 皮垫与键盘电路接触的地方 往常都这样修好了  这次修完了  一上午玩都没问题 下午玩 ASD建又不好使了 还多了 ERT建 不好使了,怪不 我也纳闷

网友:
会不会是1845有问题啊?我的老古董就是这样换了一个就好的

网友:
以前碰到一台宏基不触发的,无3.3V 5V 开关板无3.3V。。第二天竟然可以开机了。试了一天没问题 交给客户。没过几天就回来了。还是动了些啥东东就好的 心里踏实。

网友:
肯定会回来的

网友:
就是虚焊。。我也遇到过的。。1845.。大多是这个。。我的补焊后好了。

网友:
T4O 1845虚焊是通病,加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