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因为适配器短路不能开机了,请高手支招

楼主(2009-08-10):
使用中移动了一下笔记本,不知道适配器到笔记本之间有段线裸露了。一短路电脑马上关机了,然后就不能开机了。短路的时候笔记本的电池也在电脑的。请高手分析一下那个元件烧了。

网友:
说明一下型号是DELL的D400

网友:
隔离电路,,

网友:
隔离电路+电池保险

网友:
有谁可以帮维修一下或者推荐个维修的地方

网友:
用电池能开机吗???如果能开机 ,应该是适配器接口的保险电阻坏掉了,如果不能开机《用电池》应该是保护隔离的一个场管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