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8字两线安全吗?

楼主(2009-08-10):
有些笔记本电源的插头是8字形的,没有地线,这样安全吗?如果不安全,为何有很多厂家使用?

网友:
为什么不安全?你担心什么?

网友:
如果没什么问题,为何用三线的,不是浪费吗?

网友:
换个问法吧,两线、三线设计的原理各是什么?各有优劣吗?

网友:
笔记本外壳不接地,没有必要用三线。为何有用三线的,因为用户今后都将是三线进线。

网友:
笔记本有部分接口是金属外露的,这些地方会有感应电吗?
有人用两线,敲键盘就碰到过触电一样的感觉,是因为人自身静电过高,与键盘下的金属板放电所致吗?
还是因为笔记本的静电聚集,对人体放电。

网友:
用电器的地线主要接在金属外壳 如绝缘击穿自动开关就会自动跳闸。称保护接地 是防止金属体带点人接触以后有触电危险。在台式机电源中地线也是起保护接地作用和交流滤波。笔记本电源 是塑料壳  接地主要用于交流滤波。

网友:
用电器的地线主要接在金属外壳 如绝缘击穿自动开关就会自动跳闸。称保护接地 是防止金属体带点人接触以后有触电危险。在台式机电源中地线也是起保护接地作用和交流滤波。笔记本电源 是塑料壳  接地主要用于交流滤波。 ...
引用 网友A:

那两线的电源设计困难些?两孔的电源只要通过认证了就不需要有其他的担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