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换屏故障

楼主(2009-08-10):
前几天接到一个联想一体机,客户才买来一个月由于不知道这款机器能后边的支架能把机器给支起来,不小心把屏给整坏了, 彻底的碎了,我就在谢老师那里买了个屏,昨天收到了,装上之后出现花屏现象,不知道问什么????????

网友:
?屏接口是不是一样?我遇到过这种问题,换过一块驱动板后刷下程序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目前市面上的台式LCD的屏尺寸一样,接口一样基本上可以直接代换,但是一体机的屏小些,最好是换一样的,或者重新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