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crt107f6 电源问题 求救

楼主(2009-08-10):
107f67 蓝颜色的边框,电源开关管 7n80
击穿了,我更换了个 7n60 并更换了个 八条腿的 1507 ,加上新的保险,通电还是不开机,
测量开关管 g极和s极 都是360付 请教代换的对吗 还有什么可以检查的吗??
不开机

网友:
怎么没人理我呢 晕死

网友:
典型的检查不仔细。再好好查查。例如场效应管三只脚的外围电路,TEA1507的外围电路。就那么几只元件,而且都没有进行细致的检查,发贴有用吗?

网友:
楼主说的G,S极都有360V 是怎么回事?你的电源IC换了没有?一般开关管中G极,是控制极,不会有300V以上的电压,考虑换IC 360V似乎过高。

网友:
批评的是。哈哈 接受批评,还有那个 光耦是怎么安装的啊 我怀疑光耦有问题 ,我都是怀疑这什么换什么的 哈哈一般不测 太危险 炸了还几次保险 我们商场的都在看我 哈哈

网友:
楼主真是高人啊 这样的问题都发贴啊 都不知道你老师是怎么教你的

网友:
哥们这样的问题不要发贴 你拿过来我给你修

网友:
你在那里啊 我拿给你修了 吹吧 你
!

网友:
个这个CRT,好像大家不用吹的哈,修不好是你自己的问题,不代表别人也修不好。难在不知,知者不难。虚心学习吧。在你眼中看来很难的事,别人已经做到,就像那人类登月球,多少年了!

网友:
查仔细点,你没有找到故障的原因,我昨天也修了一台电源故障,电源管理芯片换过最有查电源的每个小电阻都没查到,郁闷呢 最后测量了一个小电容短路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