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 我实在无能为力了

楼主(2009-08-10):
方正19宽屏液晶显示器,福建捷联电子厂代工。机器故障为刚开机一切正常,十多分钟后自动黑屏,然后过一会又正常了,持续不到一分钟又黑屏了。拆开机器通电,电源板+5V +12V电压正常,发现高压电源一体板发出嗒嗒的响声,好像什么地方漏电似的,变压器 300V滤波电容 高压升压变压器 开关管都换了 还是不行,求思路。谢谢了!

网友:
看看 你的主控板,我才修好这样的机器,刚开始一直怀疑是电源板的问题,后来换过主控板就好了,一直都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楼主看一下电源板上给驱动板产生5.5V的复合二级管有没有问题?建议换掉它试试

网友:
查一下5V和12V直间的那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电源指示有没有转换.没有的话就测试下灯管的电流检测电阻上的电压是不是相差太大

网友:
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现在开机正常了 两三个小时了 还没出现黑屏的现象 电源还是哒哒的响 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在试试在说 加焊了一下高压板的升压变压器 各位大侠有知道的如何检测高压升压变压器的吗 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