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联想L193 Wide显示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9-08-10):
我朋友的联想L193 Wide显示器,高压板烧坏了,直接买了一块拆机板来装上,故障现象如下:开机正常显示联想标志,半秒自动跳到电脑显示画面,再过1秒就黑屏了,指示灯显示正常的蓝色,如果把信号线拔掉,信号灯黄色。
我找了根19的灯管代换每一根屏上的灯,故障现象还是一样的,可卖板子的朋友说板子是测试好的,绝对没有问题,我怕运输出问题,就又买了一块同样的板子,现象依旧。求助~!

网友:
电源板图

网友:
驱动板可能有故障呀,它发出控制信号

网友:
我在该电源板上改了个高压条接上了,20分钟后黑屏,再点用该高压条就点不亮了。取掉高压条用电源板接上,还是一样的。
信号板从哪里查起啊?哪位老师给个思路~谢谢 ~~

网友:
你用单管高压条 检查灯管有问题没???  可能是你灯管问题

网友:
灯管要一起换的!

网友:
也不清楚是不是有灯管老化咯,可以用20分钟那么长。一般我修液晶就先用单灯高压板做的点灯管器,一根一根去点。如果全部能亮,那屏那边就可以先不去查它了。再去修电源高压一体片和驱动板。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的思路,我再用你们的方法检测一下,晚一会再上结果。

谢谢 ~

网友:
也不清楚是不是有灯管老化咯,可以用20分钟那么长。一般我修液晶就先用单灯高压板做的点灯管器,一根一根去点。如果全部能亮,那屏那边就可以先不去查它了。再去修电源高压一体片和驱动板。
引用 网友A:

我拿了一个单灯高压板单独点这个屏的灯,而且用的这个板子上的信号板,每一组灯都正常,显示图像也正常,就是温度很高,再接回去,用这个原装板子就不行。不知道是不是以前改这个板子人,把信号板上的所有焊脚都焊过,换没有换信号板上的元件了。

真的是伤脑筋啊~

网友:
高压出问题了

网友:
灯管坏了,直接换灯管就好了。

网友:
换灯管吧!

网友:
测试灯管不要以为就那么简单,以为拿个单灯高压板测试下每个是不是亮,.亮就代表正常吗?
你首先要根据高压保护的原理去测试,一般多为灯管负载电流不平衡引起的保护,所以在测试每个灯管的时候不是看它亮不亮,而是要对比每个灯管在亮时的功耗或者说电流的大小是不是一样或者接近,如果相差过大,就需要更换灯管!
每个灯管的电流如何对比?你可以使用维修电源(0-30V,0-5A连续可调的)供电,这样在你用单灯高压板测试灯管点亮时,就可以从电流表显示的数字中看出当前灯管的大概电流,每个灯管你可以点亮一会,然后做个比较!

网友:
动动脑子  不要别人叫你换什么就换什么   你用单高压条  可以点亮全部灯管。  在用新灯管点一下本机的高压板。如能正常  就是灯管问题。如不能正常  就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问题已解决:
四根灯管中有一条一头发黑,取出点的时候比较明显,换了四根灯管之后所有的问题全部都正常。

谢谢上面的各位老师~

网友:
典型的灯管问题,被你弄复杂了

网友:
哎,初学者就是要走很多弯路~呵呵~~~

网友:
单根灯管能点亮,不代表4根一起不会平衡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