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orce4-a754关机后再开通不了电。。。

楼主(2009-08-10):
nforce4-a754
nforce4-a754主板不加电,没有待命 发现Q40坏了,烧胡了,但是正常关机后,又不可以加电,把电源都拔掉,再插上就又可以加电了。。。用过1P 1AM T06 T04管子换过了。现象都是一样。。不知道这个管子是什么型号的或者可以用什么代替呢。
主板

网友:
,没有待命 发现Q40坏了,烧胡了,但是正常关机后,?????没待命电压是Q40给的话,那么你更换后有待命电压为正常,不用考虑用什么带换,应该继续找原因

网友:
换了Q40那个坏的管子就好了。就是关不了机

网友(2009-12-23):
那个烧胡的Q40的型号A3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