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X11 不通电

楼主(2009-08-10):
刚接了一个X11  客户说是电源一直在机子充电,充了二天不用就不开机了!
      我接到后,接上电源,电流直接上到2A,  把电池取了,没有待机电流!
                    拆开机子,测主板上没有3V   5V  电压!

ILIM3    和  ILIM5 只有1V左右
     这会要查那里呢?

网友:
这芯片容易虚焊

网友:
先确定保护隔离电路是否正常 ,如正常以后在修系统供电

网友:
没3V   5V   应该是比较好查的问题

网友:
三星的X11是触发之后才出3,5V的,触发之前好像只有一个电感有3V的待机电压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按开关后才有35V的.

网友:
那就得先测开机键有没有电压了,跑开机键到什么IC 查开机芯片。。

网友:
主板上,没有电感有3V的待机电压,  电池接口那里的一个电感有16V  和开关有3.3V  别的就没有什么电压了

网友:
三星机器待机只有3V  没有5V

网友:
ILIM35 正常应该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