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6497MB

楼主(2009-08-10):
富士康6497MB板.新蓝品牌机上的型号为649M02-6ELS.(SIS649,SIS946)
     开始故障为CPU供电下管全穿,一辅助IC击穿.除电源管理主IC外全部换掉.开机后CPU供电正常,诊断卡显示00,复位跳变,要等1-2分钟左右才跑码,于是查电源管理IC PWGD到南桥线路,由于该线路没用门电路控制,都是些贴片三极管类,所以跑线麻烦.检测后线路均无问题.后来考虑品牌机可能有特殊开机步骤,于是把显卡插上再试正常了.原来要检测到显卡才迅速跑码的.

网友:
确实有点怪啊,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