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怪现像

楼主(2009-08-10):
有台三星CRT显示器,到手时候是电源不工作,搞好电源后开机就自己保护断电,行管测量没有问题,空截开机有高压,再上显示器又自动保护.`二次电压只有50V.行扫描IC TDA4859PS换过,也不行~~~~ 请高手提供点思路,~~~

网友:
抽空行管基极板子没有自己保护,~~~~~~

网友:
高手们提供点思路都好呀

网友:
抽空行管基极板子没有自己保护,那肯定是行输出变压器坏了,或行输出变压器上的两个旋钮被调乱了。

网友:
行包是新的,~~~~~~~~~~

网友:
经测试不是板子引起的自己保护断电,是现象管,,,,,,,,,,汗,.~~~~

网友:
显象管有漏电???

网友:
实在不行,来歪的吧,刷个ROM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