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开机掉电

楼主(2009-08-10):
DELL1420笔记本。可以触发。几秒后电流走到0。5几的时候就掉电了

在掉电前主板各主要电感电压正常,但CPU供电好像不对。只有0.9V 。加焊CPU供电芯片也不行。因为没有配件就没的换。

请问还是应该查CPU供电电路吗?或是找个CPU供电芯片换上去试一下。

网友:
显卡脱焊的多  CPU供电0.9在这个时候是正常的!

网友:
DELL机子不过内存也会掉电滴

网友:
我觉得到了内存或显卡处了。

网友:
1400多是显卡出问题

网友:
手头上正好有台DELL1400的机器,和楼主的差不多,上电到0。36几秒掉电,没掉电时,量得各电感电压正常,CPU供电正常,掉电后只有35M,别的电压都没有,第一感觉是OOFF引起,第二感觉未检过某设备引起,比如显卡,内存等!现在连休三天假,到时回公司再搞定它!此机为二修机,。CPU供电芯片被换过!桥被干过!好晚了,睡觉先~

网友:
内存或北桥旁边有短路。。。先查短路。

网友:
今天接到一台1420的和6楼说的情况一样。是集显的,北桥换了也不行,电流上到0。35就掉下来了。有2次跳变。6楼修好了,说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