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怎么加啊 请较各位在侠了啊

楼主(2009-08-10):
老在论坛里看到大哥们说南北桥虚焊的事  说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可这南北桥该怎么加焊呢
请较各位了啊   加上图   谢谢大虾们了啊

网友:
用专业的BAG设备加焊桥。

网友:
大侠的意思就是跟重做差不多咯
也就是焊下来在重新焊上去咯?

网友:
还有种 是风枪 的  这个技术要求高些,但是价格便宜
不是拆焊台 风枪
http://youa.baidu.com/item/18e05d278003ae7bc86ed1a4  给你个网站 看看

网友:
先用风枪吹助焊膏今南北桥里面,助焊膏要亮的那中差的没效果的,用风枪或锡炉在底部加热,我感觉用锡炉好点,受热比较好嘛!上面还可以用焊台加热效果很好,5分钟左右用镊子碰碰南北桥的4个叫看能不能动,动了证明焊锡已经融化了OK了,就这么的一个过程,但是有些细节得自己掌握!比如温度,搞不好桥或板都浓的,碰桥力度不好锡都会压出来的

网友:
用这个吗?呵呵
主要是想明天  所谓的虚焊是不是就是重做BGA?
还是谢谢大侠了啊

网友:
加焊就不是重做,重做就不是加焊。

网友:
张先生  能解释下吗?谢谢了啊

网友:
加焊是不用拆桥下来,从做是要把桥拆下来从新植珠的

网友:
刷些汉高在桥的四周,把板子立起来,用热风焊台把它吹化,一定要吹到桥里面去,在上BGA加热一会就好了
,呵呵在楼上又看见了一台和我们一样的BGA

网友:
要买一瓶助焊剂液体的,免洗的那种 用一个小注射器,抽一针管,像打针一样射在,桥的四周,细心你看到桥下面都是有空隙的,你把下面浸透,放在BGA焊台上,加热220左右,用镊子轻轻的拨动一下,力度要适中,要让桥轻轻移动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主要利用的桥下面焊点的拉性。然后慢慢降温。就OK了

网友:
那会不会不小习把桥给弄移位了啊?

网友:
用力大了就桥能移位,有一次没热透,就用镊子碰,用力大了点,一下把北桥挪出来了

网友:
哦 要轻轻的吗?
谢放各位了啊

网友:
用加热台调300度,加一分半钟左右吧。加焊后应该尽量不要去碰它。我是我的经验。当然你在BGA焊接台,温控就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