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用电池能充电但是不能开机

楼主(2009-08-10):
前几天客户送来一个IBM T43的笔记本客户说可能是电池坏了, 我找了一个电池换上去,开了几次以为是电池坏了,就发了块电池,结果还是和他以前那块电池一样,不能开机,电池供电管都是好的,请教高手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你要详细点儿,才能帮你说问题。。。。

网友:
查一下电池的放电电路

网友:
问 花纹题好像说个常见哦问题哦   我喷到好几台这样的机了

网友:
用适配器不用电池能开机吗?

网友:
充电电路里的保险坏了
要不就是双二极管
要不就是线性稳压块性能不梁换个试下吧

网友:
不是专业人士,建议去送修,一定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