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R51的机器,待机问题。

楼主(2009-08-10):
接了一台别人修过的机器,现在的情况是待机3V和5V时有时无。没有的时候重新插拔一下电源又有可能会有,只要有3 5V机器就能正常点亮了。而没有3 5V的时候MAX1631的9脚没有基准电压,PIN22 23和21脚的电压都已正常。但就是这个9脚的基准电压极不稳定。MAX1631换过好几个了,3V和5V的电容也换过了。连南桥都重新做了一遍。MAX1631边上的几个小电容也换了。但还是不稳定。修了差不多两天了,没有办法,求教了,各位兄弟。

网友:
有可能电感虚焊了

网友:
查下21脚的线性5V 的两个二极管 给内部激放电路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