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0):
V星7143 915的板上电自动开机,关机关不掉,主板没复位,是不是IO83627THF的问题,想了一下决定找个换了试试,但没找到,就换了个83627HF -AW的,这下能正常开关机了,但是不显示!!!求救!!!高手帮看看
不显示
主板

网友:
自己先顶上,是不是找个THF换上就可以

网友:
关机关不掉是主板还没正常工作,换I/O后能正常关机?能正常关机应该跑码了,怎么又无显示?能不能表达清楚点

网友:
我说的关机就是点开机排针可以关,

网友:
之前自动上电的,但点排针强关不掉,除非拔电源!

网友:
你很强大,让人不知道怎么回答。
换了I/0复位还亮不? 你查供电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