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发烫

楼主(2009-08-10):
今天快下班了客户送来一块技嘉的945主板,什么型号忘记了。据客户说能进系统但就是不到几分钟就断电了。通电测试后能点亮不到两三分钟是会断电,但南桥慢慢的很烫很烫,就量了各电压都是正常的。随后量了下内存的供电八脚控制IC,其中有2、3、4脚全部对地了但内存的供电还是有的,以为坏了造成南桥发烫就吹下来量是好的,又重新焊上去,但那八脚IC我比较少见不知道能不能用其他的代换,结果又重新焊上去,2、3、4脚不在相连对地了内存电压也还是正常的,可也就是跑到显示了后,南桥还是很烫很烫。不知道是南桥局部坏了,还是技嘉945的这款主板南桥本身发热量就比较大呢?还请各位指教指教!!!多谢!!!

网友:
换掉VDDQ共电

网友:
忘记补充了,南北桥1.5V供电正常,供电管子采用的是两个并联的MOS管换过后还是南桥很烫。

网友:
不知道是南桥局部坏了,还是技嘉945的这款主板南桥本身发热量就比较大呢?

网友:
很烫,和发热量大可以混淆吗?
知道的朋友说一声.

网友:
是啊,请知道的朋友说声!

网友:
你有量那1.5的阻值啊!电压、跟阻值正常的才算是好的.还有你可以量下USB阻值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