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2009-08-10):
高手请指点一二谢谢,,,,我发现在在的775针的主板经常坏的很多,但是也看不出是那的问题,,电压正常,,,高手吗可否给点资料。。。。。。。。或维修775针主板的经验。。。谢谢。

网友:
修主板不是看出来的,要有工具。

网友:
修主板要注意步骤,供电,时钟,复位等等,

网友:
觉得U座的信号N多问题啊

网友:
谢谢,,,在家的回复,,,谁那有修现在新式的主板维修资料啊,,有关信号,和电压这块的,。在下感谢高手们了

网友:
量信号就知道了
电压 频率  复位

网友:
是啊,哪有775针的资料卖啊

网友:
你是那个牌子的主板,有个别的775针的是很容易坏的 尤其是BOSS   和南桥

网友:
我这里有这方面的资料,等有空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