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 nc6000的毛病.各高手解答下

楼主(2009-08-10):
今天接了一台HP nc6000的机子
毛病如下..
一开机发出"呜呜"的声音
开机正常 然后就很缓慢的进入系统
一到LOGO界面就没了声音..
起先怀疑内存..拔插了和槽都看过
还换了内存.也一样.
把网卡,光驱.猫一个一个拔掉也一样..
检测了硬盘也没问题..
希望高手们能给点解答..
急需学习.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是不是声音很刺耳。如果是的或那就是键盘坏了

网友:
供电都正常不   桥有没有虚焊

网友:
CPU 供电问题吧

网友:
连键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换了键盘也是一样..
电压都正常

网友:
前几天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解决方法是换了键盘接口插槽

网友:
是不是你的麦开着啊,
键盘也有连键的  但不是呜呜"的声音
   楼主 你关掉麦看看 吧

网友:
是不是CPU风扇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