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V21触发掉电

楼主(2009-08-10):
待机正常 按开关升到0。14又掉到0。02,其他待机电流都正常。估计是IO芯片问题,从废板下了个IO,焊上去还是不行,决定再去找一个IO换上,有修过这种机器的给点意见

网友:
测下各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南桥也有可能导制这种问题的

网友:
量一下南桥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