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核心电压的器官问题

楼主(2009-08-10):
今天遇到一个板子《具体什么型号忘了》,很奇怪的是CPU核心,上管是1.7,下管却只有0.97,(上的是P4的CPU),主板不亮.后来换了赛扬D,电压被拉高到,上管2.6,下管1.3.主板能点亮,就是时间一长,CPU太热,请问是什么问题?有谁遇到过的?从IC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MOS管全换 我碰到这种故障

网友:
差这么远的没见过,不过曾遇见过一块昂达的板,相差零点几伏的,电容电感发热很大,后来换IC解决了

网友:
看下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
试过了!
全换后号了,挺郁闷的,电压怎么会差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