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完整坼开变压器的磁心?

楼主(2009-08-10):
我有一个电源,因为短路把辅助变压器的初级的一个绕组烧断了,没有替换的。自己想重绕下。结果磁心都是用胶粘牢了的,我用风枪吹也没用。一不小心把磁心弄断成几截了。请问用502胶水粘上去还能用吗?各位师傅是怎么把变压器磁心完整的坼下的?
电源

网友:
可以用,我是用风枪吹磁芯大约90度左右再拆,不要用东西撬,带双手套慢慢摇一定不要急,不行的话再加热,

网友:
用香蕉水浸泡后很容易取下。
用502胶水粘上去能用,没发现与好的磁芯有多大区别,多一点气隙而已。

网友:
原来用天拿水泡过就可以取下来啊,用风枪要加到90度以上才能卸下啊。我加的温度低了,就用镊子撬了下,结果就碎了。呵呵。
我这个电源不知道怎么搞的,老是烧1R和39R的限流电阻,02N60的场管和保险管。换过新的以后烧的更离谱了,把散热片都烧个小洞,变压器的脚都烧断了。真是可怕啊。下次还是整个灯泡要好点。这会不会是变压器本来短路了后来碰上个大电流又把它给烧开路了呢?
在这谢谢楼上的2位老师了。

网友:
你没有查稳压电路吗?

网友:
变压器加工好后一般用清漆浸渍的,浸的不好会有高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