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580U出現這樣的畫面是什麼問題

楼主(2009-08-10):
請問580U出現這樣的畫面是什麼問題?

网友:
没有检测到芯片的型号
   是不

网友:
芯片部份我都有手動選取,換好幾顆後也是相同問題

网友:
俺还没有编程器,正想买一个.

网友:
楼上说的很正确,有不同厂家出的一样型号的芯片,在主板上可以通用,在编程器上就不一定行,所以还是要选择厂家才行

网友:
和座子有關係嗎?芯片部份我也換過sst/華邦/pmc這幾顆,顯示還是相同

网友:
芯片选择错误 或者是引脚接触不良 或者是芯片本身坏  还有可能是你把芯片插反了 自己仔细看看

网友:
芯片没选对或座子脚位不对.或机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