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接屏断电

楼主(2009-08-10):
IBM R51进过水,但经打开检查主板,用外接显示器可以点亮,但接原屏跑到亮的代码时,就断电了,用同样的一块屏也断电,不接屏只接排线和高压条正常,请问是屏、还是排线、还是高压条的问题?谢大家来说说!!!!!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屏供电的3.3V没到屏上去,先检查一下F8
这个问题论坛里面已经说过很多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