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不加电

楼主(2009-08-10):
刚接到本本的是障是开机就掉电。判断是CPU座虚焊。等拆开后发现CPU座已经被焊过了。焊的还非常难看。我先用超声波把板子洗了后加焊座。后就不加电了。开机键有3.3V。无待机电压。按下开关有从0V到0.4的跳变。没发现主板短路的地方。各位大侠给点建议吧!

网友:
应该看看CPU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昨天我也刚修过一台华硕A6000的机器,开机上电掉电,上电上到0.8-1.05几然后就掉下来了,认为是主板问题,拆掉主板开机正常了,也不会掉电。认为是不稳定,又进行敲压板,给主板加温 过后还是正常。待我装机后再开机故障又复发了。这时我把光驱,硬盘,屏,键盘,一个一个地拔掉试。当我拔掉键盘的时候,开机不掉电了,这时我猜肯定的键盘短路引起的掉电,用表量所有PIN的阻抗没发现异常,电压也正常。换个键盘开机一切正常,拷机一天也不会掉电。可能是键盘有轻短路造成的掉电。

网友:
这个机子我修了两台..有时不出3V.TPS51020不工作.有时待机0.01.有时刚亮屏就掉电.后来是换的南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