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不亮

楼主(2009-08-10):
我的CRT显示器管坐虚焊,一开时不知道用手一拍就好,可是拍了两三下就在也拍不亮了。我打开一看管坐虚焊,可是我加焊也没用了,请问各位老师指点以下谢谢

网友:
CRT的管座焊点大,不容易虚焊。你的应该是别的地方虚焊

网友:
不亮的话你得查一下G1栅极,G2加速极的电压了,一般G1为-15到-90V,G2为0到4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