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上一个SOT封装的元件 K72 R0 是三极管还是MOS管

楼主(2009-08-10):
技嘉8I845GE-RZ  这个元件和三极管1P 好像是上电电路拉低PS-ON的,边上还有74HC14.HCT125 LS439  因为手上有个主板上电自动触发.查到这个元件这里.好像和PS-ON连着 因为没有同型号的元件.也没有电路图.所以暂时搁着.

网友:
SOT-203封装的有K1N或K72或K7A或K7B的2N7002(N沟道)

网友:
这个是个N沟道的MOS管,一般以A.B开头的大多为PNP的三极管,以C.D开头的大多为NPN的三极管.以IRF.K开头,中间有N的,大多是N沟道的MOS管,以IRFS.J开头的大多为P沟道的MOS管

网友:
网上用2N7002查到了 PDF资料手册. 是SOT-23封装的NMOS管 .不过手册上没写代码K72 应该能通用.谢谢各位 另外上传一个刚找的贴片元件代码查询软件. 把附件里的两个文件解压到一个文件夹里打开就行.

网友:
公司网速N慢 又不太会上传嗨 没传好在传一下

网友(2016-09-27):
正需要呢,非常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