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温度故障

楼主(2009-08-10):
七彩虹cm9pv 2.1主板测温的元件再那里?朋友的板子买来测试CPU的温度就70多!可正常使用!就是运行大的程序或游戏时间长一点会变慢!看着温度很怕怕!排除风扇散热等等原因!现在怀疑主板的测温元件有问题!请教高手!这个元件再那里!说详细一下!

网友:
你说的是温度传感器吧?这玩意不好买,随便找块料板拆一个就行了,一般都通用的

网友:
不是有热敏电阻  通I/O吗

网友:
高手哥哥们!知道他元件在主板的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