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M120笔记本不加电

楼主(2009-08-10):
神舟M120C  852GM的芯片组   IT8501的IO   SC1404的系统供电,神舟好多型号的都差不多的...............现在主板的状况是待机3M5M正常,待机电流0.04A算正常。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05A,几秒就掉到00.4A  。加焊IO8501后 现象一样,由于这个板的BIOS也参与开机,于是怀疑BIOS程序丢失或BIOS与主板虚焊,换了个BIOS后无效,于是就把BIOS坐取掉,直接把BIOS焊在板上....板凉了会,上电源试,惊喜 ,家电了,于是拿屏点了下,发现不亮,晕倒!!!上诊断卡,发现不跑嘛,心里犯难了,想会不会是BIOS资料有丢失了,直接换了个BIOS,上诊断卡, 呵呵 跑码了,暗喜!!!试了三次均开机.上屏了晕倒还是不亮,再上诊断卡,还是不跑码!!!气死我了 板子时不时的还是会不上电,但是只要给BIOS焊焊有可以家电但不跑码,怀疑不是BIOS的问题,高手请指教

网友:
自己先顶上

网友:
压南桥试试!!!

网友:
修笔记本不要有太多的惊喜

网友:
压了,不行,我有这个料板的,南北桥都取掉了的,是可以上电的,是不是这个板的开机跟南桥无关!

网友:
高手到哪里去了,快来顶上啊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吧。

网友:
擦。你 把 CPU座子 加焊下吧。。神州的本说不好的,我们上次给一个神州的本清灰
就拆开再装上就不亮了。到最后也修不好 赔了1000多。。!!!!!

网友:
着急呢,搞的我没头绪了都。索性加焊南桥,焊过后发现不能家电了,004 到005就上不去了,跟最原始现象一样了,高手呢,顶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