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 120G 敲盘了!请问能解决吗

楼主(2009-08-10):
MAXTOR 120G 敲盘了!请问能解决吗?

开一会后就敲盘,估计是温度高引起的~~

网友:
不是吧,一般是磁头坏了或固件损坏

网友:
我现在给硬盘DIY了个扇热器!!造型超级酷的!现在都不敲盘了!

网友:
硬盘热的,敲盘! 嚷着要空调啊!

网友:
第一次听说热量能引起敲盘的现象

网友:
有点意思,没见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