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式主板复位灯常亮和笔记本掉电的思考

楼主(2009-08-10):
在台式主板复位灯常亮原因 和 笔记本掉电的原因都 很广
首先 台式主板复位灯常亮原因
1:复位 电路  2:各供电电路   3:任何一主 ( 或大 )芯片短路, 各供电管 短路  等
笔记本掉电的原因
1:散热        2:各供电电路 (尤是系统   和CPU  供电 )3:任何一主 ( 或大 )芯片短路
象SIO   南桥  等
能不能 说他们有很大相似之处   请同行指点  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温控电路异常也会掉电

网友(2010-06-24):
主板时钟不正常也会引起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