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复位?

楼主(2009-08-10):
主板没复位,3.3V复位电压也没。不知道该怎么办,请大家指教

网友:
先看有没有CPU供电,如果没有先修复,再查有没有时钟,如果都具备了,再查南桥相关的复位电路。

网友:
先供电后时钟在复位.   你先查查看看CPU有没有复位电压..   有的话查桥相关的复位电路

网友:
你可以按以下顺序看看,希望能帮到你.
1.查主板供电时钟是否正常,可能过测量PCI 的B16脚得知
2测量ATX电源8脚电压是否正常2.4-6V
3测量RST排针上电压是否正常3-5V,有些主板的复位按键短路.
4测量南桥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等
5测RST电路的输入输出
6换I/O,折除网卡或1394卡
7英伟达和威胜芯片组BIOS数据和电路也会引起主板无复位
8换南桥

网友:
楼上正解,另补充一下,SIS芯片组BIOS数据也会引起主板无复位